电容的隔直通交...

楼主(2021-12-13):
网上有对电容隔直通交质疑的,且说DC或AC中的“C”不可理解为电流(current)。

同样由于在此有不少学生或初学者,所以有必要说明一下。

楼主:
之前曾经说过电感的伏秒平衡,在此类似地强调一下电容的安秒平衡。这些都是极为基础的知识。

楼主:
电容的安秒平衡

楼主:
由上述可见,对于周期稳态,电容上的电流必然无直流成分

下面结合RC高通,再给出相关说明。

楼主:
注意,电压的RC高通滤波同样可以用电容电流的“高通”说明之。

网友A:
公开课《电子的奇妙世界》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,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!
整容二极管
晶振的噩梦
谁杀死了LED
保险丝的葬礼
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
————
电子的奇妙世界,视频公开课
https://open.21ic.com/open/lesson/5766

网友B:
电容还有个参数叫正切角,正切函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公开课《电子的奇妙世界》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,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!
整容二极 ...

收费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么这个如何解释?那湿讲的如何?

那是暂态。稳态而言输出是

网友E:
对于交流电,也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通 !
前无去路,但可往回走,所谓的 通交,就是 反反复复 地 进进出出。

网友F:
理想电容中流过的只有位移电流,跨在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(电容电场变化)才会有不为0的位移电流。
但用恒定电流源去驱动RC电路,是可以让电容中间有一个恒定的位移电流的。
说电压是准确的,没毛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理想电容中流过的只有位移电流,跨在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(电容电场变化)才会有不为0的位移电流。
但用恒定 ...

“但用恒定电流源去驱动RC电路,是可以让电容中间有一个恒定的位移电流的。”

电压趋于无穷大,非物理

“说电压是准确的,没毛病。”

“DC”和“AC”仅仅表示“直流”和“交流”,无所谓“说电压是准确的”。这可以针对电流或电压而言,具体要看上下文。而就DC和AC中的“C”而言,直接理解就是“电流”(current)。

电容的隔直流和通交流相关概念中,理解为电流更贴切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“但用恒定电流源去驱动RC电路,是可以让电容中间有一个恒定的位移电流的。”

电压趋于无穷大,非物理。 ...

你没说到点子上,实际上恒流源都不是理想的,总有个有限的内阻,电压自然到不了无穷。
也就是实际电流源总可以戴维楠等效成一个内阻很大的电压源,我这个把戏无非是把RC时间常数搞得很大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