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
迅为龙芯2K1000开发板LinuxMakefile基本语法(上)

楼主:
1 设置 vim 首行缩进
输入命令sudo vi /etc/vim/vimrc (rc 结尾的一般为配置文件)打开vim编辑器的配置文件。在最后一行输入 “set tabstop=4” , 保存后退出即可。 便发现 vim 打开后的缩进变成四个空格了。
2 Makefile 基本语法
语法格式:
目标: 依赖
(tab) 命令
举例:
解析:
目标: all
依赖: 空
命令: gcc hello.c -o hello
上面的例子也可写成:
解析:
目标: all 和 hello.c
依赖: hello.o 和 hello.c
命令: gcc hello.c -o hel
因为 all 依赖 hello.o 文件, 所以要先执行 gcc -c hello.c 得到 hello.o 文件, 然后才可以执行 gcc hello.c-o hello 。 所以输入 make 命令后执行顺序如下图所示。
lo 和 gcc -c hello.c
在编译的时候, 我们可以使用 make 目标来编译, 如果我们不指定目标的话, 默认执行的是第一个目标所对应的规则。 也就是说 make 和 make all 是一样的。 如上面的例子。
接下来, 我们使用 make 目标的方法来编译。 我们修改 makefile 代码如下图所示:
然后我们输入命令“ make clean ” 就可以直接执行 rm -rf *.o hello 命令。 如下图所示。
但是, 我们在当前目录下不能和 makefile 目标名一样的文件。 比如我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 clean的文件, 然后执行“ make clean ” 命令就会报错。 如下图所示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 makefile 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, 叫做伪目标, 我们使用伪目标来声明 clean 就可以避免与当前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发生冲突。
伪目标格式;
.PHONY: 目标
所以,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代码修改成如下图所示:
然后我们在执行 make clean 命令。 尽管当前目录下有 clean 同名文件, make clean 命令也可以执行成功。 如下图所示。
迅为龙芯2K1000开发板
核心板参数:
尺寸:65mm*55mm
CPU :龙芯2K1000双核工业级处理器
主频:800MHz-1GHz
内存:板载2GB DDR3 ,可选4GB
存储:8MB的存储,用来放BOOT引导程序的
工作电压:12V和5V
系统支持:流畅运行vusybx、buiroot、Loognix、QT5.12系统。
引角扩展:引出脚多达232个,1.0间距的邮票孔方式,满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

底板参数:
尺寸:190mm*125mm
POWER:电直流电源输入接口
SWITCH:电源开关
Ethernet:2 路10M/100M/1000M自适应以太网
USB HOST:4路USB2.0
OTG:支持
Mini HDMI:支持
RGB-LCD:支持
WIFI/BT:板载WIFI、蓝牙二合一模块
Mini PCIE:可外接mini PCIE接口的4G模块,具备PCIE2.0单通道
4G模块 :支持  (选配)
SIM Card:1个
UART:2路串口
RS485:1路
CAN:2路
蜂鸣器:一个有源蜂鸣器
RTC:支持
LIO/UART: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
GPIO :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
耳机接口:标准3.5mm耳机接口
JTAG:1路JTAG调试接口(2mm间距10PIN插座引出)
GPS:一路GPS  (选配)
固态硬盘接口:1路  (SATA固态盘选配)
按键:3个
温度传感器:支持
风扇驱动: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