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keil

楼主(2021-12-13):
在配置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,但是在我设置的路径就是这个,但他识别不到

网友A:
下划线去掉试试呢

楼主:
我试一下

网友B:
应该是有特殊的字符了

网友C:
keil都不能识别什么符号呢

网友D:
保留字符都是不可以的吧

网友E:
估计中文字符也不可以

网友F:
使用手册上有说明吗

网友G:
只是首字母不能是什么字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