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ICP TOOL

楼主(2021-12-13):
为什么在ICP TOOL一直检测不到目标芯片

网友A:
这是什么工具

楼主:
新唐的ICP program TOOL

网友B:
是不是对供电的时序有要求呢

网友C:
硬件是如何连接的呢

网友D:
查看一下电路板的布线

网友E:
检查一下是否共地

网友F:
换一个片子试试看

网友G:
可以手动选择目标芯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