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NUCLR8的STM32F302R8采用JLINK下载程序检测不到SWD引脚

楼主(2021-12-13):
NUCLR8的STM32F302R8采用JLINK下载程序检测不到SWD引脚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JLINK转SWD的线接错了

网友B:
芯片焊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C:
芯片复位拉低试试能不能识别到,再试试STlink是否可以识别。

网友D:
程序配置上使用了它的引脚了吗

网友E:
复位拉低的作用是什么呢

网友F:
这两种下载能通用?

网友G:
硬件连接方式不是一样的吧

网友H:
这个应该如何转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