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大神们,有没有PIC18单片机读写ds1302d的程序

楼主(2021-12-13):
大神们,有没有PIC18单片机读写ds1302d的程序
我在网上找的的读写程序读不到初始化时间
谢谢

楼主:
uchar shijian[7];
uchar  ds[]={50,59,23,10,10,1,16};
//向DS1302写数据
void Write_Ds1302_Byte(unsigned  char te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SDA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}

//读取DS1302指定地址中的数据
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ess 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temp=0x00;
        uchar dat_low,dat_high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ress);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temp|=0x80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        RST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SCK=1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dat_high=temp/16;
        dat_low=temp%16;
        temp=dat_high*10+dat_low;
        return (temp);
}
//向DS1302写地址和数据
void Write_Ds1302( 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 )
{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ress);
        num=(dat/10<<4)|(dat%10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num);
        RST=0;
}
//将数据存储到指定数组中
void Read_Time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add=0x81;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ijian[i]=Read_Ds1302(add);
                add=add+2;
        }
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}
void DSIni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add=0x80;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add,ds[i]);
                add=add+2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}
main()
{
while(1){
Read_Time();
    fen.DAT=shijian[0];
    shi.DAT=shijian[1];

    DisplayMainPage(1);//LCD液晶屏显示
    CLRWDT();}
以上代码是DS1302读写程序
但是我在主函数读取不到数据,main函数我是简写,不用太关注main函数

网友A:
您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I2C的时序,要将时序调整到允许的范围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I2C的时序,要将时序调整到允许的范围才行。 ...

这两样都没有
我想问一下,用把IO口在设置成输入或输出口

网友B:
网友发布过的:  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827856-1-1.html  我也没有验证过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两样都没有
我想问一下,用把IO口在设置成输入或输出口

数据端口肯定是要按照需要动态地设置成输入(读操作)或输出(写操作)。
尽管DS1302的I2C操作对时序要求不高,但也不能相差太大,否则就无法正确传输数据,除非您使用硬件I2C操作。所以在业余条件下,至少需要配置一个逻辑分析仪,网上有30元左右的逻辑分析仪,类似优盘大小,抓取数据在电脑上显示,建议配置一个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C:
请分享解决之道

网友D:
这个需要什么方式进行读取呢

网友E:
应该按照手册的时序要求来吧

网友F:
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问题啊

网友G:
这是什么通讯方式啊

网友H(2022-03-04):
单线通信而已

网友I:
DS1302初始化和读取的程序?

网友J:
有PIC单片机都是通用的吧。

网友K:
把延时整一整就行了。

网友L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5e8565116c175f0e7cd1370c.html

网友M:
使用的是多大的晶振呢

网友N:
说明时序有问题。

网友O:
这个很麻烦吗?

网友P:
可以参考51单片机的。

网友Q(2022-04-11):
PIC18没有这个程序。

网友R:
根据手册时序,自己搞就行。

网友:
PIC18单片机读写ds1302没有的。

网友S:
读写ds1302d的程序不是有很多吗

网友T(2022-05-26):
读不到时序吗?

网友U:
读写ds1302d的程序复杂吗

网友V:
你是哪个数据读取不到呢

网友W:
这个网上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的。

网友X:
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35874254/article/details/112673637

网友Y:
PIC18单片机需要配置输出和输入的。

网友Z:
采用spi三接口同步通信。

网友AA:
DS1302的程序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