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利用STM32F103的ADC采集模拟电压信号

楼主(2021-12-13):
各位高手,我最近在做一个温度采集系统,大体是温度传感器和一个运算放大器构成,将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经过运放后输入CPU的ADC口,然后将温度和电压显示在LCD上。
温度传感器采集电压的电路没什么问题,用电压表可以测出预定的电压,但是将输出电压接到STM32单片机的ADC口上却采不到数据。电压值和ADC的值一直是跳变的。
这是adc.c的程序
这是主程序main.c

网友A:
先看看软件配置方面的问题

网友B:
看看硬件信号是否正常,其次再看看软件

网友C:
ADC转换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D:
加大采样时间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