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103ZET6 定时器周期会变化

楼主(2021-12-13):
使用CubeMX配置定时器TIM1的Channel 1产生10kHz,占空比40%的PWM波形。 具体参数如下
生成代码后,仅在主程序增加启动PWM的函数,如下:
通过逻辑分析仪测得的波形绝大部分都是100us,但是存在少数几个是100.2us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是不是受到其他中断的影响??

网友B:
如果对频率要求非常高,可以考虑专用的芯片。

网友C:
这个时间已经很准了,逻辑分析仪也是有采样频率的,有误差很正常,不一定就准的。

网友D:
很多工程师用示波器看,非常稳定。从原理上来说,全硬件执行,没有软件打扰的情况下,不应该变化。另外楼主通过MCO脚输出时钟看看是否稳定,否则就是大家分析的,逻辑分析仪采样有点偏差了。

网友E:
测试方法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