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F103C8T6测高频

楼主(2021-12-13):
您好,我最近使用STM32C8T6核心板测量10M的频率,我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定时器定时+计数器计数的方法,得到的结果误差较大,且稳定性不好(我期望的误差在10Hz内,稳定性较高)。我想问一下我的方案可不可行,还有STM32C8T6能不能不借助外部电路达到这个精度,希望有老师给我一些指点和建议。

网友A:
这个目前看起来有很大难度。
1. 10HZ误差对于10M频率,相当于1个PPM的精度,这样精度的振荡器就很难找。而且要测量这样的频率,那么计数时钟的精度还要高于它,所以首先要有0.1个PPM的计数时钟源。也就是说参考时钟的精度要高于测试频率的精度。
2.  即使有了这个时钟,那么对于STM32F103C8T6来说,系统最高频率就是72M, 仅仅7倍于10M. 在测量时,不同时钟源对于定时器同步信号相应来说都有延迟,且不说系统时钟并非0ppm
     所以综合起来,达到楼主期望的精度有很大难度。

网友B:
感觉直接用应该很不靠谱,要有更高精度、更高稳定性的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