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adc输入端,需要加电容么

楼主(2021-12-13):
ADC采样电路,输入端需不需要加电容,多大合适

网友A:
加电容其实就是跟输出信号的输出阻抗形成RC低通滤波器,那C的选择原则就是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大于等于信号频率的10倍左右,不然会影响ADC的线性。如果信号频率不高,最好加滤波电容。
一般地,热敏电阻测量就用104,市电电能测量就用103,信号输出阻抗有几百kΩ就用102

网友B:
电容会影响到adc取样时间。电容挂大,充电时间会变长,adc取样时间也要跟著变长。

网友C:
一般就加个10p的,

网友D:
我还是希望能保证信号原样~
适当加个小电容,不要太大

网友E:
其实,适当加个电容滤波,是去处杂波干扰的,
选取得当,不会影响信号原型

网友F:
正常不需要加电容的

网友G:
我觉得是不用加电容,直接加个采样电阻就行

网友H:
之前做的ADC都没有加电容,加了好像也没啥问题,滤毛刺

网友I:
应该是不用加,你可以预留板位,加和不加看看效果

网友J:
加不加都行,不过正常不用加

网友K:
我做这个没加过电容,但没有影响,正常使用

网友L:
一般加个小的,太大的话,有可能会影响信号趋势

网友M:
可以加个小电容

网友N:
注意避免信号失真

网友O:
我觉得可以进行软件滤波

网友P:
干扰不大的话可以不加啊

网友Q:
可以预留 根据实际需要再说

网友R:
采样电阻涉及到匹配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