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LDO前后,滤波电容多大合适

楼主(2021-12-13):
是不是越大越好
LDO前后的电容,需要尽量大一点么

反正MCU的电源脚都是0.1的

网友A:
电容选取应该参考芯片的规格书,规格书一般都有示例电路,一般电流在0.1A~1A范围内的用1uF左右的MLCC电容。
选取原则并不是越大越好,电容太大的话上电瞬间因电容充电而产生过大的电流冲击。

网友B:
我一般2.2,好像也没有出过问题

网友C:
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,一般MCU的电源脚都是0.1的没问题,LDO要看电流的大小,电流越大电容越大就好

网友D:
这个得根据你的电流大小来决定吧

网友E:
还是得看芯片手册啊

网友F:
这个没经验值,还是要老实去看规格书。

网友G:
输入端的电容主要看电源的情况来,电源拖得动,大一点无妨,如果电源功率有限,就别弄太大的,把电源拖到启动不了,岂不坏事?
LDO输出端的电容才是重点,多看手册,特别是材质,关系到电容的等效阻抗,容量太大,会造成启动时很大的冲击电流,必须要注意。但是某些LDO本身的瞬态响应比较差,如果适当增大容量,又能起到辅助优化瞬态的功效。
总之不可一概而论,一把钥匙开一把锁,万能钥匙还没发明

网友H:
LDO的话,选择104电容就行

网友I:
看你电源输入 ,如果电源不稳定,就并一大一小

网友J:
一般就是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就行

网友K:
没必要选择大的,就104就行

网友L:
LDO来说本身输入电源就不会纹波很大,所以104够用

网友M:
建议参考官方的数据手册设计,能靠谱一些

网友N:
不是越大越好,越大掉电越慢,问题也不少

网友O:
可以用官方推荐的电容容量,就0.1就行

网友P:
LDO本身就是低纹波的,输出104就行,输入的话建议大点儿电容,保证电源纯净

网友Q:
我是一般都是104,完全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