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不同封装的晶振,有什么差别没有

楼主(2021-12-13):
这两种晶振,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没有,
应该还有一种圆柱体的那种
是不是都能给MCU提供时钟

网友A:
不同封装下都能实现不同的性能指标,但成本不一样,一般是越小越贵。

楼主:
差别在成本啊,那没事

网友B:
感觉是不是散热性能不一样啊

网友C:
看着一个像是有源的一个是无源的

网友D:
稳定性是不一样的

网友E:
主要就是有源无源的吧

网友F:
没仔细分辨过指标的不同啊

网友G:
在硬件连接上也是不一样的

楼主:
主要是指标参数上,差异不知道有没有

网友H(2022-01-25):
不同封装好像也没有啥不同的,这个得看手册

网友I:
一般就是有源和无源两种吧,你注意就好了

网友J:
晶振估计跟封装好像没有啥关系

网友K:
晶振小体积是不是温漂这块能好一些啊?

网友L:
我也不知道封装和晶振有啥关系,不过一般小体积的都便宜

网友M:
估计是内部结构不一样吧,不过一般跟我们也没啥关系

网友N:
这个你看手册就好了,手册会告诉你的

网友O:
一般都是看有源无源,再看温漂,最后看谐振电容,其他就没了

网友P:
这个看你产品需要的指标,指标不一样,选择也不一样

网友Q:
封装好像和晶振的参数没啥关系,你就看需要的频率大小,封装合适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