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IC第一脚的的辨认方法

楼主(2021-12-13):
1,IC有缺口标志
2,以圆点作标识
3,以横杠作标识
4,以文字作标识(正看IC下排引脚的左边第一个脚为“1”)

网友A:
最后一个,很少见

网友B:
恩,有些老家伙,有时也会蒙

网友C:
第一脚一般都很好认的

网友D:
都是以缺口或者圆点做标识的

网友E:
你说的文字做标识,是认真的么

网友F:
还有用引脚做标识的呢,比如不对称的那种

网友G:
除非不常用的IC芯片,会很认真的去看第一脚标识

网友H:
好像还有在背面做标识的呢,不过我是没见过,听过

网友I:
这种标识还是非常有用的,可以防止焊反

网友J:
有很多无丝印的芯片,都是用圆点作为第一脚标识

网友K:
这个好像跟芯片封装有关系,有的是缺角有的是圆挖下去一点

网友L:
QFN看着是丝印圆点作为标识

网友M:
这个跟封装有关系,封装还得画的好,不然焊接都麻烦

网友N:
文字标识好像少见,不多用

网友O:
我一般都是LQFP和QFN,他们不是圆点就是缺角,SO系列就是圆点,比较好认

网友P:
丝印标识还是统一一点好,不然花里胡哨不好辨别

网友Q:
你们都是用啥封装的芯片啊,有啥特殊的1脚标识么

网友R:
标识应该做大点儿,方便识读

网友S:
横杠标识我没怎么见过,一般都是SO的用横杠标识的多

网友T:
还有半圆的1脚标识呢,你们见过没?51DIP封装就是

网友U:
标识这种,能看着就行,只要有特殊之处就行

网友V:
还有很多呢,以前标识不统一,乱糟糟的一大堆呢,不过都是特殊标识,一眼就能看得到

网友W(2022-02-09):
说实话,真的有些芯片,不太会辨别第一脚

网友X:
好像都不好辨认的。

网友Y:
用缺口或者圆点做标识的应该比较多

网友Z:
为什么不上一些图片呢?这样会更加的直观一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