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建议CH32V103的EVT库注意一下代码缩进和空白字符

楼主(2021-12-14):
AD, ev, AC, dc
目前CH32V103的EVT版本V1.6,自带的固件库代码中,缩进中空格和TAB混用,很多行尾空白。
能看出来作者的编辑器设置是2空格缩进,TAB设置为2空格,这个设置下空格和TAB缩进看起来问题也不大。
问题是大部分人的编辑器设置都是4空格缩进,TAB都是设置为4空格,这种设置下空格和TAB混用的缩进就乱套了。
只用TAB缩进,或者只用空格缩进,都没有问题,无论编辑器里面TAB是几个空格都不会乱,请尽量避免混用TAB和空格缩进。
另外行尾的空白包括TAB和空格都是没有意义的,建议设置编辑器为保存时自动修剪行尾空白。
这方面ST和GD的固件库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您好,感谢你的建议,后面我们会对EVT例程的格式进行修改完善!

网友B(2022-02-09):
漂亮的代码格式习惯,确实会让人舒服

网友C(2022-04-15):
这个倒是还没注意过,哈哈哈,好提议

网友D:
可能是有代码规范吧,不然一般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的

网友E:
可以用格式化的脚本实现,这样能好很多,也不会犯错

网友F:
良好的代码格式习惯,支持楼主

网友G:
这个格式问题之前都没注意过,这个以后也得学习格式了,能美观点儿而且方便阅读

网友H:
用格式化的脚本呢?或者自己做个代码格式的脚本,这样就好多了

网友I:
我记得NXP有个大神之前做个代码格式检测的软件,很强,其实沁恒自己内部也可以有一套这种检测机制

网友J:
这是一种规范,值得学习

网友K:
有没有做这种格式规范或者标准的文件啊?想跟着学习学习

网友L:
这种好像除了不美观,阅读不方便之外也不是什么大事,但是对工程师来说,可能这就是一种美,要完美

网友M(2022-05-28):
CH32V103的EVT库在哪下载的?

网友N:
习惯于缩进。

网友O:
应该是可以统一替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