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32位 MCU]
请问chipon MCU有UID,唯一标识符吗?读取地址是?

楼主(2021-12-14):
如题,需要读取每块芯片的唯一ID作为身份识别

网友A:
看数据手册

网友B(2022-01-15):
应该会有唯一ID吧,毕竟这是芯片的标记啊

网友C:
应该会有的,但是在哪块,那个存储区你的看看手册

网友D:
这个不好说,你要问问技术支持才行,或者是看看数据手册

网友E:
一般情况是有的,这种芯片都会有唯一标识符的,防止假货以假乱真

网友F:
应该可以吧,你拿数据手册看看,他们应该有说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