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 间隔10s以上的初次上电作不工作,第二次上电正常工作

楼主(2021-12-14):
AC, AD, ST
#硬件描述:
-整个电路只有STM32L053x6/8 和LSD1RF-S2LP433M(无线模块)
-没有上电复位电路
-arm直接用5号电池直接供电
-arm的vdd 有3v,boot连电阻接地
# 问题描述
-arm只要间隔到10s的初次上电就不工作,第二次上电就正常了
-初次上电拉低reset后芯片正常
# 疑问
-是不是因为上电复位电路的缘故
-是不是供电问题
-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,恳求解答

网友A:
RESET按要求加上拉电阻和接地电容,电容不能太大。

网友B:
上图纸大家才好帮你找问题呀

网友C:
没有复位电路,还敢问为什么上电不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