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32L071 MDK调试device could not powered up问题。

楼主(2021-12-14):
各位大侠好:
最近在用STM32L071这个片子,做时钟配置的时候发现PLLVCO最大只能配置到16M,配成32M的话,系统就会在执行时钟切换时跑飞,于是我想到可能是FLASH的等待周期造成的,所以就写了下FLASH的ACR寄存器,将LATENCY位置1,烧录一次之后就再也无法烧录,IDE提示device could not powered up错误,,请问是啥原因?该怎么解决?
IDE:MDK5
调试工具:CMSIS DAP
芯片:STM32L071CBT

网友A:
你尝试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目标板看看option配置,看看你改动些什么,将其恢复到默认配置。另外,你开发时最好基于cubeMx进行初始化配置,
这样的话,时钟及相关flash latency都会自动帮你配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