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同时开启RTC时间戳和秒唤醒后,使用GPIO引脚无法触发时间...

楼主(2021-12-14):
pi, AD, tc, pc, IO, gp
STM32L051。同时开启RTC时间戳和秒唤醒后,使用GPIO引脚无法触发时间戳中断。但使用一个3.3V的电源接到PC13能够触发RTC时间戳。
我将PB8和PC13相连,PB8特定情况下会输出脉冲。
程序中只开启RTC时间戳时,PB8能够正常触发时间戳中断,但开启唤醒中断后,却无法正常触发了。同时开启的情况下,我用电源的3.3v接PC13能够进入时间戳中断。
请问该如何解决?

网友A:
经查看手册,激发时间戳只能靠Tamper事件和特定管脚,这个特定管脚就是PC13.

不明白你如何通过PB8来触发时间戳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