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GPIO在Open Drain Pull-up模式下,不能输出高电平3.3V吗?

楼主(2021-12-14):
AI, IO, gp, pen, pi
请教:对于STM32F103VCT,GPIO设置为Open Drain 带上拉电阻Pull-up,我的理解是GPIO经内部上拉电阻接到了VDD,GPIO可以输出高电平VDD的。但是,我用万用表测试引脚电平,高电平只输出1.4V左右,低电平输出0v。在PUSH-PULL模式下,万用表可以检测到引脚输出3.3V的高电平。Open Drain模式下,GPIO不能输出VDD=3.3V,原因是什么?我对Pull-up的理解是否正确?
恳请明白人给予解答,十分感谢!

网友A:
开漏就没有上下拉了吧

网友B:
Pull-up是上拉输入的。可以看下文档的GPIO结构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