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热时会拉低系统12V电压

楼主(2021-12-14):
一个系统里,12V电池供电,降压到5V 3.3V后给单片机。系统有一路12V供电的加热,占空比和频率很低,但是加热时明显12V会被拉低0.5V多。加电容不管用。想问一下,这种情况通常怎么做比较好改善。
我已经试过将12V线上的mos和保险丝去掉也改善不多、

网友A(点评):
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“稳字当头”意味着你这个电池**。

网友B:
“系统有一路12V供电的加热,占空比和频率很低,但是加热时明显12V会被拉低0.5V多。”

那是这个12V电源内阻所导致的,想降低影响需考虑这个内阻。可以引入一个适当的DC/DC来解决。

楼主:

嗯  加热的时候 电流是4A,没想到锂电池内阻这么高。

网友C(点评):
还要考虑连接加热器的导线是否够粗,导线是有电阻的

网友D(点评):
4A电流应选动力锂电池.

网友E:
输出电流太大,电源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。所以电压就往下掉。

网友F:
布线正确的话单片机不受影响,你管这0.5V压降干什么?自寻烦恼?

网友G:
功率过大,此时电源内阻就不能忽略了。换更大功率电源可

网友H:
4A压降0.5V,内阻大约0.125欧姆,不错了,除非用航模锂电池。

网友I:
12V 锂电 加热丝 48W 电源拉低 很正常
要么选用大倍率放电电池,成本贵2倍
要么就忽略这个 如果是精确控温 那还是换电池
再说了,任何电池 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 都有个压差的 看你接受程度了
12V锂电,3串 最高电压12.6 最低 看你电池性能 放到单节3V 也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布线正确的话单片机不受影响,你管这0.5V压降干什么?自寻烦恼?

嗯嗯 我目前确实是这样做的,不耽误我正常运行。但是现在要把这根线引出给另外一个外协系统供电,就只能考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12V 锂电 加热丝 48W 电源拉低 很正常
要么选用大倍率放电电池,成本贵2倍
要么就忽略这个 如果是精确控温  ...

嗯 明白

楼主:
感谢各位!  我这边思路清晰了。

网友J:
这么大电流输出  电源电压降一点也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