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定时器比较值,电机速度

楼主(2021-12-14):
想问问大家,在定时器中,为了降低电机的速度,我在定时器里将比较值设计得过大(此时电机速度特别慢),这样对定时器有什么影响吗。我看好多教程里面对比较值都有一个最大最小的限定,超过了就会出现HAL_error

网友:
只要设置的在手册规定范围都没问题

网友A:
别超限值啊

网友B:
超过限值不提示出错才怪了

网友C:
只要不超过变量最大,就不会溢出的

网友D:
使用pwm模式  设置占空比啊

网友E:
你这个也算是一种办法

网友F:
根据数据类型来设置变量

网友G:
这种方式对编程的功底要求比较高

网友H:
这个值就是一个经验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