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-Fi/蓝牙/Zigbee…] TIMx_RCR 有效位数的问题

楼主(2021-12-14):
TI, mx, rc
如下图所示,HAL中声明通用TIM_RCR为8位,高级定时器为16位;
但手册中没有查到通用TIM 有RCR寄存器,而且高级TIM可用位数仅为8位。

网友:
哪个芯片?

网友A:
应该是按照字节来算的吧

网友B:
楼主能提供一下芯片型号吗

网友C:
手册上很明白啊 就是8个bit

网友D:
哪里有高级定时器的说明啊

网友E:
这个就是高级定时器啊  也是8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