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发布] STM32F407 +DP83848 使用Lwip 2.1.2 UDP数据出不来了当前交换机?

楼主(2021-12-14):
STM32F407 +DP83848 使用Lwip 2.1.2 UDP数据出不来了当前交换机
LWIP版本,使用STM32CUBE的LWIP库,可以直接配置使用
/* X.x.x: Major version of the stack /
define LWIP_VERSION_MAJOR 2
/* x.X.x: Minor version of the stack /
define LWIP_VERSION_MINOR 1
/* x.x.X: Revision of the stack /
define LWIP_VERSION_REVISION 2
目前出现一个问题但电脑和设备都在一个交换机上的时候,可以接收到完整的UDP网络数据,但是如果将电脑连接在同一局域网的另一个交换机上时候,设备数据无法达到电脑,这个是什么问题?有人清楚么?

网友A:
看看你MAC地址是否合法,可以画你的网络拓扑图,有条件接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来抓包,没条件先电脑上抓。

网友B:
排除地址冲突了么

网友C(2022-09-12):
楼主,您好,先检测电脑的IP地址是否变更,还有用这个交换机加电脑是否可以ping通你的电脑。如果不能,说明不在同一网络中,所以数据传输失败。可以考虑将电脑的ip地址设置为固定的ip地址。

网友D:
MAC 地址决定了设备是否数据到外网上,目前MAC地址影响,设备无法在公网上进行UDP通信,导致云端连接到服务器,服务器不能正常获取到设备的参数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