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关于一款运放电路的分析

楼主(2021-12-14):
近期接触到一款电路如下图所示,涉及到电路一些主要的概念:比如功率放大、交越失真、正反馈、负反馈等;现在分享出来跟大家一起进行讨论,希望通过讨论能够理清概念,分析电路的性能,掌握该电路。
1、我先抛砖引玉,大致分析一下电路的结构:
1)电路包含了电流并联负反馈和电压串联正反馈;
2)负反馈之路的RC部分将三角波处理成正弦波;
3)推挽部分提高了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。

2、我的问题包括:
1)反馈组态判断是否正确,若正确,这两个反馈组态对电路性能产生了什么影响,尤其是正反馈这部分;
2)希望有电路方面的专家能够分享以下电路的计算过程。

网友A(2022-01-20):
我算了一下
在没有正反馈的情况下:
表现为一阶低通滤波器
极点为:-1/(C1*R3)
在有正反馈的情况下:
也表现为一阶低通滤波器
极点为: - 1/(C1*R3)+(R2*RL)/(C1*R1*(R2*R7 + R4*R7 + R4*RL + R7*RL))
两者比较,正反馈,将极点向s域的右边移动(R2*RL)/(C1*R1*(R2*R7 + R4*R7 + R4*RL + R7*RL)),直至走向不稳定。
如果是线性用途,应该有把截止频率减低的作用

没有正反馈的传递函数:

-(R3*RL)/(R1*(R7 + RL)*(C1*R3*s + 1))

有正反馈的传递函数为:
(- R2*R3*RL - R3*R4*RL)/((C1*R1*R2*R3*R7 + C1*R1*R3*R4*R7 + C1*R1*R3*R4*RL + C1*R1*R3*R7*RL)*s + R1*R2*R7 + R1*R4*R7 + R1*R4*RL - R2*R3*RL + R1*R7*RL)

都表现为一阶低通。
期待给出其他未标出的电阻值,好进一步分析。

网友A:
后面的图腾柱没管它,用下面的算的

网友A:
我看了上面说三角波转正弦波,算了一下是低通,没有二阶带通好,可能是扩流是主要作用

网友B:
好像跟这个类似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像跟这个类似

应该就是这个意思,该线路输出如果都是R,则目标VRS=Vref。即Irs=Vref/R  为恒流源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带扩流的压控电流。C1防异常振荡。V to I 。

你是说这个吗?书名: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(第3版)

电路框架是的,就看具体元件取值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是的。这电路有个缺点:当R2A/R2B之比值过大时,R2B的作用会受电阻误差而消失,必须让R4=R2A+R2B才能发挥R ...

扩流的,0-5V转0-20ma用一个晶体管,再加了一个跟随器。以前论坛讨论过。应该也是霍兰德电流源的一种。

网友A:
突然想到国产ddz-3的温度变送器也有一个正反馈线性化电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单极性的输出电流为正,此时运放可用单电源。
楼主那个是双极性的输出电流可为正或负,这时运放要用 ...

楼主的电路,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从哪里弄的。
霍兰德的条件不是很满足。
正反馈用来调教曲线还是有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