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32F407 采用SFSBU BOOT0 与BOOT1 怎么配置启动方式,有什么区...

楼主(2021-12-14):
STM32F407 采用SFSBU 官方安全模式的的启动boot, 分别2个应用空间,用于存储升级的新应用的和运行应用,boot0 与boot1 这块选择具体怎么配置

网友A:
你看看关于SFSBU的问题,你可以看看用户手册

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X-CUBE-SBSFU  STM32Cube Expansion Package

重点第7章 第8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