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S1302时钟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1-12-14):
有两个问题:
1:时钟秒不走
2:断电,重新上电后又恢复了初始值
大神们,以上两个问题该如何解决,求助

楼主:
问题1已解决

网友A:
这个芯片要设置备用电池的,不然就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要设置备用电池的,不然就是这样

为什么我的时钟不走,但是碰一下晶振就走了

网友B:
哪里买的芯片?

网友C:
晶振没起振,匹配电容用了多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