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试经典问题:你们公司怎么验证做出来的DCDC电路的稳定...

楼主(2021-12-14):
AC, dc, CD, DCDC
面试经典问题:你们公司怎么验证做出来的DCDC电路的稳定性的,你们会做哪些测试?兄弟们,你们会测哪些东西啊?

网友A:
书面回答:
最小工作电压、
最大工作电压、
上电过程输出波形、
空载、
满载、
瞬态负载、
高低温。。。
实际中除非确认是DC-DC电路问题,否则很少单独测DC-DC电路稳定性,都是整机丢测试部测试整机

网友A:
以前遇到一个做软件的做研发总监,说硬件工程师要把PCB上每一根线路的各种情况下的波形都测量记录下来。

网友A:
我都想问,你做软件会每一句源码,不管多简单,都添加注释吗?
会每一句代码,都加个备注,说明会有什么影响、隐患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想问,你做软件会每一句源码,不管多简单,都添加注释吗?
会每一句代码,都加个备注,说明会有什么影 ...

哈哈 高

网友C:
用bode100测试,看相位余量和增益余量

网友D:
最大带载能力测试,瞬态响应,稳定性测试。

网友E(2025-11-14):
引用 网友C:
用bode100测试,看相位余量和增益余量

大哥请教一下,bode100环路分析仪测试结果一般认为是开环增益,即Gs*Hs的bode图。在项目实测中发现实测结果与闭环Gs/(1+Gs*Hs)的仿真波特图能差不多对上,却与Gs*Hs的开环波特图对不上。这是为啥啊,头都大了,求救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