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时钟不走,碰一下晶振,时间就走

楼主(2021-12-14):
如标题,碰一下晶振,离开,时钟就能正常走

网友A:
那可能是你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B:
匹配电容

网友C:
DS1302的晶振是不需要另外匹配电容的,楼主的问题很可能是电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布线不合理引起的,

网友D:
焊接不良

网友E:
没有电路,只能猜测,可能是晶振品质不好,损耗偏大,换个好点的品牌晶振

网友E:
网上搜:ds1302 起振,有很多信息

网友F:
确定不是接触不良?

网友:
DS1302的话应该是电容不匹配,你不放电容试试能工作吗?

网友G:
说明要上发条了

网友H:
不应该是每个产品出厂标配个手指头吗?

网友I:
你这晶振是不是没焊接牢固啊

网友J:
你晶振的起振电容用的多大的?

网友K:
感觉是你焊接问题,或者是起振电容的问题

网友L:
能不能把电路发出来,大家帮你看一看

网友M:
应该是你的电路问题吧

网友N:
是不是有干扰了啊,手一碰是增加电容值了

网友O:
你好好焊接一下,补焊,看看效果

网友P:
正常DS1302的话,没有这么复杂的,你是不是没焊接好啊

网友Q:
查一下你的焊接,是否电容没焊接好

网友R:
你用的是那种柱状的32.768K晶振么?把晶振柱状那部分固定在PCB上,能好一些

网友S:
手碰一下晶振,时间就走,不碰呢?就不走?

网友T:
我之前没遇到过,不过我知道1302不是很准

网友U:
手离开的时候是啥状态啊?就是不好使,还是碰一次就行,就能好使

网友V:
好好焊接一下吧,焊接的可能性大

网友W:
要么焊接有问题,要么匹配电容不对。

网友X:
之前也用过DS1302,没出现你说的问题,是不是晶振不稳,质量不好导致的?

网友Y:
换个好点的晶振试试,看看好使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