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中有谐波电流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1-12-14):
电容是无源passive器件,没主观能动性,不可能产生谐波。

至于别的器件产生的谐波,用电容公式分析就行了。

通俗地讲,你经常在某个马桶上面撒尿,马桶总能把你的尿吸下去。然后你拉了一坡屎,上论坛问马桶能把屎吸下去吗?

楼主(点评):
请说出点道理来,不要屎啊尿的。

楼主:
我个人观点是:当电源内阻抗为0时,电源电压不受二极管谐波电流影响,加在电容上的电源为标准正弦波,所以电容内没有谐波电流。如果电源内阻不为0,谐波电流在内阻上产生压降,使电源输出不为标准正弦波,这样电容必然有谐波成分。

楼主(点评):
由此,可以说明,所有非电源谐波源,必要是通过电源对其它为难备产生影响。

网友B(点评):
是这样的

网友C:
没有。因为电源内阻为0,二极管产生的各种谐波电流都被电源旁路了.

楼主(点评):
我的理解不是谐波被旁路了,而是由于谐波不能改变电源波形,电源是标准的正弦波,所以电容电流也是标准的正弦波。

楼主:
之前一直没有想明白,设备产生的谐波电流怎么会让功率因数补偿电容有谐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