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开关器件,都需要加续流二极管么

楼主(2021-12-14):
续流二极管到底是什么
每次都对地加个二极管,
焊掉不加,我也没看出有啥问题

网友A:
要看你是什么电流
同步Buck就不用加

网友B:
是不是感性负载的话,要考虑加一下呢

网友C:
一般情况都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推荐而设计的

网友D:
我觉得应该加,能保证电路的稳定性

网友E:
焊掉之后,你测测电流看看稳定不?

网友F:
好像DCDC就有这个续流二极管

网友G:
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,好像是需要这个二极管的

网友H:
电感性负载的话,是要必须使用

网友I:
这个应该要有,要不然电流突变容易烧毁电路

网友J:
你可以搜搜续流二极管的概念,看看,我觉得必须有这个二极管的存在

网友K:
最好加上,加上肯定有用的

网友L:
有用的,电流突变的话,没有续流二极管会烧坏电源电路的

网友M:
加上肯定没坏处,我觉得加上能稳定一些

网友N:
你把负载接上,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O:
我觉得有必要加,不能省的,续流二极管能保证电路稳定

网友P:
你可以看看负载大不大,如果不大,属实可以不用加

网友Q:
看你是不是感性电流,如果是续流二极管必须要有

网友R:
加上没毛病,参考官方推荐电路即可

网友S:
跟负载种类有关系吗

网友T:
如果单纯加电阻好使吗

网友U:
加续流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尖峰是吗

网友V:
这个二极管不一定是非加不可 需要看负载情况

网友W:
按照官方推荐的加吧

网友X:
都说感性负载的话,要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