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都是JLINK,为什么有的能供电有的不行

楼主(2021-12-14):
为什么有的直接连下载口,就有点,板子不用加电就可以下程序
而有的就不行,需要给板子加电才能下程序
JLINK也分几种么

网友A:
正版的效果一样,盗版的有添加功能有的没有。

网友B:
板子里有跳线,需要按照需求跳3.3V或者是5V,应该都有吧。

网友C:
对,有的jlink是带电源输出的,所以可以单独供电

网友D:
这个咋说呢,jlink里面有个跳线选择,你选择对了才行

网友E:
一般情况建议直接外部供电,jlink不做供电

网友F:
别用jlink供电,供电不稳而且效果还不好

网友G:
我觉得是你jlink里面的跳线没选择V3.3吧

网友H:
你可以这样,外部供电,然后使用jlink进行程序下载

网友I:
因为jlink有的支持电源输出,有的不支持

网友J:
这个我也遇到过,后来全外部供电了,方便还稳定

网友K:
Jlink正版好像不带外部供电的,那个接口是读取目标板电压的

网友L:
你最好是外部供电,否则目标板也容易把jlink烧坏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