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中途能否切换时钟源的问题

楼主(2021-12-14):
新项目需要休眠,因为采用外接高速时钟比较精准,但是休眠后无法自唤醒,所以考虑在休眠前先切换到RC振荡器,唤醒后再切回来,是否可行?看了寄存器资料,说是时钟源选择后,除非复位备份寄存器否则无法更改?复位了原有的RTC不就重置了么?

网友A:
STM32应该是可以的;
哪怕复位了,复位过程时间也很短啊,是不是可以先把RTC值存起来,复位后再重置回去?

网友B:
当然可以,所有多时钟的MCU都有一个选择时钟源的寄存器。 系统上电默认都是大多都是内置RC,你初始化修改了它的值为PLL模式才有的倍频,当然可以改回去。 一般的时钟初始化过程,都是先强制选择为RC,然后再改为目标值。

网友C:
用的是GD MCU? GD U太费电,低功耗就别想了。煮**蛋可以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