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有没有能在13V工作的(或自带稳压器)的低功耗MCU

楼主(2021-12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加一颗LDO很难吗?

网友A:
Microchip之前有出过HV系列,内置高压压稳压器,不知道还有没生产

还在生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icrochip之前有出过HV系列,内置高压压稳压器,不知道还有没生产

还在生产

相反,A V R出过自带升压器的A V R芯片,好像最低是0.9V即可工作。不过要外接一个电感。

网友C:
为什么不能加一个SOT23-3的LDO?

网友D:
有,火灾报警有关的行业用的,可以到30V,自带LDO,无锡西科、合泰、义隆、利尔达都有

楼主:
加一颗低静态电流的LDO当然也是可以,主要是高压的MCU可能可以直接替换进应用中而不需要改板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,我找找。

网友E:
有也是内置LDO的,LDO与低功耗背道而驰,还是老老实实外置开关电源+低压MCU靠谱。

网友F:
长见识了,还有这样的MCU

网友G:
选择方向太窄了

网友H:
低功耗是重点吧

网友I:
有。内置电机驱动的,内置DC/DC的都有

楼主:
对,GET到点了。

网友J:
有啊,很多这样的MCU,
你找电机专用的MCU,都支持15V左右的输入
比如像合泰,国产32位电机MCU也有很多的

网友K:
合泰 BA45FH0082 BA45F5541 等都可以低功耗运行

网友L:
内置了LDO功耗就上去了吧。。。要不了解一下十速的低功耗芯片

网友M:
那么大的压差

网友N(2022-01-21):
这是要代替1527或301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