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请教:远程输电有专门的地线吗?

楼主(2021-12-14):
我说的是上百KV的这种输电线路。
以前一直以为要有个地线,刚才发现输电线路的“地线”是防雷的,那我就奇怪了:两端的零电位不同,怎么传输啊?
下面是网上的“地线”:
66kv及以上电压等级全程都安装架空地线,架空地线是保护架空输电线路免遭雷闪袭击的装置。又称避雷线。简称地线。输电线路跨越广阔的地域,在雷雨季节容易遭受雷击而引起送电中断,成为电力系统中发生停电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安装架空地线可以减少雷害事故,提高线路运行的安全性。架空地线是高压输电线路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架空地线都是架设在被保护的导线上方。在线路上方出现雷云对地面放电时,雷闪通道容易首先击中架空地线,使雷电流进入大地,以保护导线正常送电。同时,架空地线还有电磁屏蔽作用,当线路附近雷云对地面放电时,可以降低在导线上引起的雷电感应过电压。架空地线必须与杆塔接地装置牢固相连,以保证遭受雷击后能将雷电流可靠地导入大地,并且避免雷击点电位突然升高而造成反击。地线的架设方式与导线相同,位于导线上方,和导线涉及到架线配合,也就涉及到弧垂的问题,风偏一般来说不用太考虑,导线风偏够了,地线自然就够了。刚才说了,66kv及以上电压等级全程都安装架空地线,66kv及以下电压等级有选择性的安装地线,不一定每基杆塔都装,而是在进变电所的1、2公里的地方开始安装。

网友A:
跟你用逆变器把电瓶的电升到220伏再用插座拉到很远的地方用是一个道理……

网友B:
三相高压输电是不需要零线的,直流高压输电值需要2线,比如+-1000KV。

网友C:
不用

N和PE 是低压端就地作的

高压塔的地线也是就地拉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

N和PE 是低压端就地作的

PE 是保护地,不去管它了。
N 是零线,两个地方的零电位可能不同,比如一个上海,一个北京,这还怎么输电啊?
而且,假如 3 根火线里有 2 根坏了,只剩下一根火线还有电,还能输电吗?

网友D:
电网里高压远距离传输都是3相3线制,节约一根导线,省不少钱,另外这种主干网的三相负载一般是平衡的。其它可能还有短路电流大小等更专业的考量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E 是保护地,不去管它了。
N 是零线,两个地方的零电位可能不同,比如一个上海,一个北京,这还怎么输电 ...

你看看发电站出来的线圈是怎么样接的,

N  只是  ABC 三相的同一个并联的点  或叫  中性点,     这个点和PE  都是就地接地的,    你找个教材看看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