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DMA发生什么情况会引起系统复位?

楼主(2021-12-15):
系统目前用了6个DMA数据流,DMA1_STREAM2与DMA1_STREAM4用来测试信号频率,DMA2_STREAM0的DMA_Channel_0用来读取407内部AD的直流信号转换结果,DMA2_STREAM1的DMA_Channel_0用来读取外挂AD芯片交流信号转换结果,DMA2_STREAM4的DMA_Channel_2与DMA2_STREAM5的DMA_Channel_4用作其它数据搬移,工作一切正常;现在需要再用一个数据流搬移数据,例如使能DMA2_STREAM3的DMA_Channel_0,一旦使能就引起芯片复位,迷茫!

网友A(点评):
dma用的不少

网友B:
DMA应该不会直接引起复位,可能会导致hardfault,你是不是在hardfault的中断服务函数里加了软件系统复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MA应该不会直接引起复位,可能会导致hardfault,你是不是在hardfault的中断服务函数里加了软件系统复位? ...

你认为呢?一个正常工作的系统,除了新使能一个DMA数据流,其它什么也没增加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,在新使能的DMA中断函数内没有清除中断标志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,在新使能的DMA中断函数内没有清除中断标志!

楼主提问有始有终,必须赞一个。

网友D:
我觉得溢出会出现复位情况

网友E:
你是不是数据量比较大导致DMA溢出复位了啊

网友F:
这个不好说,你是不是程序有while(1),还没喂狗

网友G:
你是开启看门狗了么?

网友H:
是不是操作时间长,还没有喂狗导致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