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PC58NE80E7单片机用什么开发呢

楼主(2021-12-15):
SPC58NE80E7单片机,关于它我一点也不知情,甚至不知道用什么集成IDE开发它
还有它的核芯属于ARM 系列吗 ?

有关它的开发环境等希望得到任何的指点。

网友A:
SPC是ST Power Architecture MCU,主要是车规应用。e200z4内核,和ARM没毛线关系,NXP(以前的Freescale)的PowerPC是一样的,IDE可以用ST自己的SPC5-STUDIO,官网可与下载,GCC编译器是免费的,第三方的要收费。调试器有好多,去官网可以查到,我们用的SPC5-UDEDEBG,收费的。

具体去下面这个网页查吧
https://www.stmicroelectronics.c ... e80e7.html#overview
  • OpenSourc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(IDE) based on ECLIPSE with a completely new look and feel
  • Code, Makefiles, ELF, and doc generation based on a template structure and XML technologies easy exportable to othe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
  • Full MISRA 2012 compliant register level access (RLA) low level drivers
  • MISRA 2012 checking for customer code
  • Visual and easy to use MCU’s pins configuration perfectly aligned with the reference manual
  • Visual MCU run modes and full clock tree configuration with automatic constraints checking
  • Open source RTOS: FreeRTOS

  • Software examples for discovery kits and premium evaluation boards covering most used peripherals
  • Direct access to PLS debugging UDE starter kit version software
  • Updates managed through an eclipse standard dedicated market place
  • Free license GCC GNU C compiler component provided through market place
  • Full GHS (green hills software) compiler tool chain integration
  • Professional GNU “C” compiler available from HighTec EDV-System (licensed)
  • Premium features can be added on top of the standard installation: GTM, 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AutodevKit, Motor control. (See dedicated ST web pages for access and installation details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