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貌似新唐的单片机都没内部上拉电阻吧?

楼主(2021-12-15):
用STM32的都有内部上拉,用新唐的没发现有内部上拉电阻可配置。

楼主:
期待以后出给带内置上拉电阻的。也方便按键应用或方便一些外设芯片的驱动。

网友A:
好像有上下拉配置吧,还有电流输出配置呢,很细致

网友B:
你可以去看看库,我感觉好像有上拉电阻配置呢

网友C:
应该有上下拉的吧

网友D:
属实,有内部上拉的话会更方便一些,不然还得外置上拉电阻

网友E:
我之前就遇到过,串口没配置成上拉,还得焊接电阻的事儿

网友F:
应该是有的,你查查库函数看看呗

网友G:
好像都能有配置上下拉等输出模式,不然多费劲啊

网友H:
楼主用的是那款MCU啊?我去看看库是否有上拉配置呢

网友I:
我觉得是有的,你得好好查查,新唐的IO配置更全一些

网友J:
如果有上下拉属实好一些,可以方便外设驱动

网友K:
新唐是否有完全兼容ST的MCU呀?

网友L:
正常新唐的IO有这种配置功能

网友M:
内部上拉属实更好用一些,省硬件搭建了

网友N:
你可以去看看对应的库函数,我觉得是有这个功能的

网友O:
应该有的,还有配置IO的驱动能力呢

网友P:
他家应该是有内部上拉电阻呢,我之前记得驱动IO好像还用到了呢

网友Q:
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了

网友R:
自己外接一个就好了

网友S:
但是引脚模式还是有的

网友T:
在画图的时候可以留一下位置

网友U:
寄存器上没有这一位是吗

网友V:
如果配置里边有 那就说明芯片内部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