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32位 MCU]
芯旺微的芯片支持什么微型操作系统吗?

楼主(2021-12-15):
请问下车规级KF32A141支持什么操作系统?会提供例程吗?还是说需要自己移植?

网友A:
都是可以移植的,只要对操作系统熟悉就可以了。

网友B(2022-02-16):
这种操作系统的话,你得看操作系统的网站上是否支持芯旺吧

网友C:
操作系统一般都是针对内核的,你搜搜是否支持呗

网友D:
一般操作系统都是支持常规的,大多数的,芯旺的好像是车规的,所以支持的概率能小点吧

网友E:
不好说,你可以问问芯旺的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,问问是否支持操作系统吧

网友F:
车规级的是不是有特殊的操作系统啊?

网友G:
如果有操作系统,应该是特殊的那种吧,不应该是free rtos这种

网友H:
估计会提供例程吧,你得找技术要资料才行

网友I:
自己移植多麻烦啊,不过要是芯旺没有,估计真得自己移植了

网友J:
估计车规的芯片操作系统是不是会有些不一样呢?

网友K:
这芯片应该不错,估计会有操作系统加持吧

网友L:
常用的都支持啊

网友M:
支持RT-Thread、Free-RT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