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3/403A] 雅特力芯片支持emwin?HAL库能兼容雅特力芯片吗

楼主(2021-12-15):
想问下有大神知道雅特力芯片支持emwin吗? HAL库能兼容雅特力芯片吗?

楼主:
刚测试了下,雅特力芯片支持HAL库,emwin没有尝试,有说能支持,不确定能不能支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测试了下,雅特力芯片支持HAL库,emwin没有尝试,有说能支持,不确定能不能支持 ...

emwin可以的,这个帖子可以看到之前有人用过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134924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可以的,这个帖子可以看到之前有人用过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134924-1-1.html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

网友B:
HAL是stm32的?

网友C:
可以使用lvgl吗

网友D:
gui接口吗?

网友E:
不知道是否兼容雅特力芯片

网友F:
不需要修改程序吗

网友G:
不支持HAL库吧

网友H:
雅特力芯片支持emwin

网友I:
AT32F403兼容哪款芯片呢

网友J:
HAL库不兼容吧?

网友A:
可以
可参考如下说明移植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68848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不需要修改程序吗

必要的移植肯定是要有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AT32F403兼容哪款芯片呢

SX103

网友A:
引用 网友J:
HAL库不兼容吧?

可以的,但是因为个别外设存在差异(比如串口个数),所有有用到差异点的话,就需要自己改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