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源怎么用?注意哪些指标?

楼主(2021-12-15):
  直流电源怎么用?注意哪些指标?

  直流电源是产生纯净稳定的直流电源的仪器。除了通道数、总功率、各通道的输出规格和分辨率外,还需要了解和掌握以下性能指标,才能用好直流电源:

  负载调解率

  在恒压输出状态下,当负载(输出电流)发生变化时,输出电压e也会发生变化,记为△eout,恒压负载调节率反映了△eout与E的比例关系。

  在恒流输出状态下,当负载(输出电压)发生变化时,输出电流I会发生变化,记为△IOUT,恒流负载调节率反映△IOUT与I的比例关系。通常***%×输出电压值/电流值+偏置表示

  功率调节率

  在恒压输出(满载磨损)状态下,当输入功率e变化(±10%)时,输出电压e会发生变化,记为:△eout。恒压线性调节率反映了△eout与E的比例关系。

  在恒流输出状态(满载磨损),当输入功率e变化(±10%)时,输出电流I会发生变化,记为:△IOUT。恒流线性调节率反映了△IOUT与I的比例关系。通常为***%×输出电压值/电流值+偏移量。

  稳定度

  在环境温度不变的情况下,输出电压和电流在8小时内发生变化。通常***%×输出电压值/电流值+偏置表示

  温度系数

  当温度变化1℃时,输出电压或电流变化很大。通常***%×输出电压值/电流值+偏置表示。

  纹波和噪音

  纹波是直流电压的交流分量。通常,直流电压是通过交流电压整流和滤波得到的,由于过滤不干净,会残留交流成分。即使由电池供电,也会因负载波动而产生纹波。通常用纹波和噪声的VPP和RMS值表示。

  准确性

  编程精度:设定值与实际输出值的误差指标。

  回读精度:实际输出值与屏幕回读显示值之间的误差指标。

  瞬态响应

  当负载电流瞬间变化时,输出电压的变化和稳压时间。即输出电流从满载到半载或从半载到满载时,输出电压恢复到15MV的时间。
**由http://www.jethley.com/原创,转载请注明**来源

网友A:
主营电池连接器,刀片连接器等电子元器件,有需要可以联系13612710697

网友B:
线性调整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