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如何读取pwm溢出中断次数

楼主(2021-12-15):
如何读取pwm溢出中断次数

网友A:
PWM 中断里定义个静态变量,每次中断加1即可。

网友B:
这个不是调节占空比么
溢出是啥意思

网友C:
你加个标记呗,比如flag,溢出一次+1

网友D:
你是仿真么,还是离开仿真器做测试呢?如果不用仿真器,建议还得把flag写存储里

网友E:
这个就是flag的事情,你写个变量 溢出+1

网友F:
我觉得这个你首先要定义一个变量

网友G:
变量+1而已,但是记得要存起来,不然很麻烦,还得仿真

网友H:
为啥要读取溢出中断的次数呢?

网友I:
通过中断函数计数就行了。

网友J:
如果是长时间计算, 拿个timer当作比较长的计时器,
timer count*timer base/(1/pwm frequency)=pwm溢出中断次数

网友K:
是否可以通过自己计数得到呢

网友L:
这个是多少位的啊

网友M:
如果超出上限了怎么办呢

网友N:
读取的话会改变它的值吗

网友O:
就是说没有关于这个数值的寄存器是吗

网友P:
自己做一个标志变量吧

网友Q:
先定义一个变量把

网友R:
好像大多数人都是自己设置一个标志位

网友S:
溢出中断里面计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