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c980如何在裸机程序中实现nuc980软件复位?

楼主(2021-12-15):
nuc980如何在裸机程序中实现nuc980软件复位?

网友A:
就是想在程序中实现mpu的复位

网友B:
开启硬件看门狗,软件不及时喂狗就复位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开启硬件看门狗,软件不及时喂狗就复位了

nice~

网友D:
考虑用看门狗吧

网友E:
可以根据条件自动跳转到复位地点

网友F:
有特定的位置和条件吗

网友G:
不使用看门狗也可以

网友H:
关键看楼主的定位

网友I:
想要在什么情况下复位呢

网友J(2022-02-21):
这个你看看数据手册呗,上面肯定有写的

网友K:
你可以查查硬件如何复位,给引脚一个复位信号就行了

网友L:
你看看看门狗那部分,是否能给你一些启发?

网友M:
估计是有什么标记吧,触发了就能复位了

网友N:
为什么要软件复位呢?是有升级功能?

网友O:
这个没用过,不过ST的有REBOOT,你看看新唐是否有相应的函数之类的

网友P:
你查查应用手册,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寄存器,复位就能软复位了呢?

网友Q:
好像可以用SWD这块的软复位试试,SWD这块有开源的demo

网友R:
你去GitHub下载个SWD代码,看看如何软复位

网友S:
软复位应该不复杂,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,让他们提供一下支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