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window10下载了STLINK接口检测,却检查不到接口,开发板没办...

楼主(2021-12-15):
window10下载了STLINK接口检测,却检查不到接口,开发板没办法使用自带的STLINK仿真器,想要用自己的JLINK仿真器应该怎么接线

网友A:
降低开发板版本试试

网友B:
直接下载安装自带驱动程序Stm32cubeprogramer 试试

网友C:
最好提供开发板的电路原理图这样会有助于分析问题

网友D:
可以降低STlink软件的版本试试

网友E:
楼上正解,驱动
版本问题

网友F:
可以才有windows的软件兼容性试试,这种驱动已经非常通用了

网友G:
这个简单,你就是SWD这2根线和一个GND就行了

网友H:
我觉得可以上网搜搜SWD接口,看看应该咋接

网友I:
SCLK和SWDIO这两根线接MCU上,GND接上就能用了

网友J:
这个咋说呢,跟系统没啥关系

网友K:
你说的接口检测是啥意思?检测什么接口?正常你现在STLINK的软件就带驱动了

网友L:
这个你需要找SWD接口定义,然后对应的接上就行了

网友M:
用jlink好评,jlink稳多了,jlink也是SWD接口,你正常接就行

网友N:
你要把原来的STLINK接线去掉,然后换成jlink的接线,SWD2根线,你网上一搜就行

网友O:
检测不到接口是因为开发板没有供电吧,单独供电才行

网友P:
你要注意,开发板别下载口被复用了,不然是检测不到目标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