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adc读取外部输入电压,哪个方法更好

楼主(2021-12-15):
是这样的,芯片工作电压3.3V情况下,对外部输入的1.5V左右电压进行读取
方案1:
adc ref电压是3.3,然后考虑到3.3不稳定,通过2个通道分别读取外部输入电压和FVR电压(2.048V)然后进行计算对比,得到准确的外部输入电压
方案2:
adc ref 电压取FVR电压,然后直接读取外部输入电压,简单折算后得到外部输入电压。

问题是哪个方案更好,得到的电压更准确呢?

网友A:
方案2 准。比方案1误差小一半。

网友B:
这外可能还要看芯片ADC的精度和外部元件参数而定,理论上方案2会更好,但还是要从实际电路上测试来定。

网友C:
看起来多了个读FVR电压(2.048V)的误差

网友D:
要稳定,直接加个外部参考源基准芯片,这个输出的参考电压就稳定。

网友A:
计算误差 忽略不计 误差分析:
方案1、
Vin =  Vadc(1.5V)/Vadc(2.048V)*2.048V;
δVin =  δVadc(1.5V)/Vadc(2.048V)*2.048V +δVadc(2.048V^2)*Vadc(1.5V)/(Vadc(2.048V^2)*2.048V;
δVin/Vin = δVadc(1.5V)/Vadc(1.5V) + δVadc(2.048V^2)/Vadc(2.048V^2);

方案2:
Vin = Vadc(1.5V)*2.048/ Maxium ;
Maxium  为ADC输出极限值,常数,12bit ADC 时为4095;
δVin = δVadc(1.5V)*2.048/ Maxium ;
δVin/Vin = δVadc(1.5V)/Vadc(1.5V);

∴  δVadc(1.5V)/Vadc(1.5V) <  δVadc(1.5V)/Vadc(1.5V) + δVadc(2.048V^2)/Vadc(2.048V^2);
一般随机误差第二种方案误差小于第一种。

网友E:
方案二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