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件IIc接收数据全是ff,软件模拟收发数据正常

楼主(2021-12-15):
请各位大侠帮忙,为啥接收数据全是ff

网友A:
大概率是时序的问题

网友B:
一般错误的话是收不到数据的

网友C:
能确定是返回的数据吗

网友D:
会不会因为线上一直拉高啊

网友E:
你这种什么都不放上来,,我们也只能瞎猜,,,看看程序、示波器抓一下

网友F:
用示波器看波形吧

网友G:
设置地址了米有啊

网友H(2022-01-29):
我用的GD32F303 为什么SCL一直是低电平啊,不是高电平?上位机发送地址,GD32F303作为从机,下载的官方slave transmitter 程序,怎么试都不成功?比如程序地址设为55,上位机发什么数据?左移加1吗?

网友I:
因为你模拟的都正常
那就是硬件的配置问题了,
很多人就是到这一步,放弃了,
但是一旦弄通了,后面就知道好用了

网友J:
初始化:void CT7112_Init(void)
{

    /* enable GPIOB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B);

          /* enable I2C0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I2C0);

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AF clock */
            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AF);

                /* connect PB8 to I2C0_SCL */
    /* connect PB9 to I2C0_SDA */
    gpio_init(GPIOB, GPIO_MODE_AF_OD, GPIO_OSPEED_50MHZ, SCL_PIN | SDA_PIN );

                /* PB8\9需remap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I2C0_REMAP,ENABLE);

    /* configure I2C clock */
    i2c_clock_config(I2C0, I2C_SPEED, I2C_DTCY_2);
    /* configure I2C address */
    i2c_mode_addr_config(I2C0, I2C_I2CMODE_ENABLE, I2C_ADDFORMAT_7BITS, 0);

    /* enable I2C0 */
    i2c_enable(I2C0);
    /* enable acknowledge */
    i2c_ack_config(I2C0, I2C_ACK_ENABLE);

读取:
uint8_t CT7112_Read(uint8_t adr,uint8_t* val){
          /*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*/
    while(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I2CBSY));

    i2c_ackpos_config(I2C0, I2C_ACKPOS_NEXT);

                /*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*/
    i2c_start_on_bus(I2C0);

    /*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*/
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SBSEND));

    /*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*/
    i2c_master_addressing(I2C0, CT7112_Slave_Address, I2C_TRANSMITTER);

    /*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*/
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ADDSEND));

    /* clear the ADDSEND bit */
    i2c_flag_clear(I2C0, I2C_FLAG_ADDSEND);

    /*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*/
    while(SET != i2c_flag_get(I2C0 , I2C_FLAG_TBE));

    /* enable I2C0*/
    i2c_enable(I2C0);

    /* send the EEPROM'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*/
    i2c_data_transmit(I2C0, 0x00);

    /*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*/
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BTC));

                /*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*/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_on_bus(I2C0);
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40);

    /*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*/
    i2c_start_on_bus(I2C0);

    /*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*/
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SBSEND));

    /*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*/
    i2c_master_addressing(I2C0, CT7112_Slave_Address | 0x01, I2C_RECEIVER);

    /* disable acknowledge */
     i2c_ack_config(I2C0, I2C_ACK_DISABLE);

                /*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*/
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ADDSEND));

    /* clear the ADDSEND bit */
    i2c_flag_clear(I2C0, I2C_FLAG_ADDSEND);

    /*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*/
                /*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BTC));

                /*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*/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_on_bus(I2C0);

                if(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RB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[0] = i2c_data_receive(I2C0);

                if(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RB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[1] = i2c_data_receive(I2C0);

    /* wait until the stop condition is finished */
    while(I2C_CTL0(I2C0) & 0x0200);

    /* enable acknowledge */
    i2c_ack_config(I2C0, I2C_ACK_ENABLE);

    i2c_ackpos_config(I2C0, I2C_ACKPOS_CURRENT);

    return 0;

}

以上代码我读写测试正常。
(21ic的代码功能太难用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