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MC中的fmc_wscnt_set是用来设置什么等待周期的?

楼主(2021-12-15):
fm, se
FMC中的fmc_wscnt_set是用来设置什么等待周期的?

网友A:
CPU读取flash时的等待时间,CPU速度快,FLASH慢,CPU需要等FLASH

网友B:
每个操作的间隙吧

网友C:
有中文手册吗

网友C:
如何确保时间设置的合适呢

网友D:
还是时间长一点 好

网友E:
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区间啊

网友F:
它本身就有个范围的

网友G:
自己应该可以算到一个理论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