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220V交流电经整流桥输出310V,经三个NPN输出12V,怎么算输出...

楼主(2021-12-15):
哪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图片中的电路。输入220V交流电经整流桥输出310V,通过三个NPN输出12V,怎么算输出电流呢?谢谢!

网友:
你太有才能了。

网友A:
其它暂且不论,至少这电路有安全隐患呀!

网友B:
大电流的降压电路,日本人设计的

这个电路是交流非隔离稳压降压电路,C1输出直流电压,输入是桥式整流后的脉动直流(不能加电容滤波),C1的输出电压由D2决定,Q2工作在开关状态,所以功耗很小,输出电流比较大。S1可以控制C1的输出。
@dog_xin :50Vac
@王栋春 :是脉动电压,滤波,这个电路,电流超大,可以几个A,最近我们又做了500个,非常可靠,输入从50ACV开始,直到220,都稳压输出
请问坛友C1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C:
之所以采用3个三极管,两个原因:
1是分散功耗,2是降低三极管耐压要求;
如果采用500V耐压,散热足够好的三极管,一个就够了。
输出电流如何,主要取决于散热条件和那3个200k的电阻。
如果没有额外的散热片,电路输出10mA电流就差不多到极限了。

网友D(2022-01-25):
这个电路可靠型如何?king5555
查了一下,这个三极管还挺贵1元,三个就是3元,还不如非隔离buck呢

网友D:
假定负载10ma,310V,大概要3W热量要散出去。20ma负载就是6W。算一下吓死人。用贴片方案 ,pcb都是热的。
电阻也要比较大个的。还是搞个rcc或非隔离buck算数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可用,晶体管扩充耐压。
如果作为电源则用开关式较佳,如下图的自激振荡的降压,关键晶体管选用足够耐压4 ...

还是研究tianjx01的,他在一个帖子里也介绍了一款反激变压器,价格也不贵。以后做小功率开关电源围绕这个变压器弄
13003在做小功率开关电源,设计余量还是挺大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上面的不需要研究,知道有这玩意即可,注意此电路是输入AC或DC12~220v的开关式,比楼主的线性式更好。记 ...

楼主这种小功率的电源其实我也想过,也经过广泛调查,搜了很多资料查了很多方案,其中:1、RCC,主体电路以通用元器件为主,输入电压范围极强,从dc1.5V到AC380,都能设计。
(1)TB很多成品小功率变压器,用RCC电路可以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用国产的一些“傻瓜”电源芯片,就不能,有诸多限制。
(2)RCC几个晶体管13001,13003价格都非常好。晶体管,变压器可以搭开关电源大国的顺风车。
(3)从网络上的一些工程师的言论,rcc成品率可以做的很高。集成电路方案,根据我的工作经验,提高产品下限,但当你想要提高到ppm级别。RCC对设计者透明,集成电路方案对设计者是黑箱。
2、集成电路方案,按照通用元器件优先的原则,选择uc384x系列。
3、集成电路方案,市场竞争胜出的国产电源芯片,也可考虑。在软启动,各种保护,及元器件数量较之uc384x的老方案有一定优势。
5V100ma或12V100ma的电源方案我还是优选r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