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230 GPIO如何实现单周期翻转?

楼主(2021-12-15):
这个功能, 我没有试成功?
请高手指点.

我在一个循环内只放了一句
while (1)  GPIO_TG(GPIOB) |= bit(7);
结果 翻转周期远远达不到 1S/72M,

GPIO 已设为 推挽50M 输出
AHB=SYSCLK=72M

网友A:
用两DMA轮班倒或许可行。

另外,你的代码之中不应该用或操作。直接赋值即可加速

网友B:
1 直接赋值
2 要连续写,让程序顺序执行,while跳转的时候就不连续了

网友C:
楼主说的是指令周期?

网友D:
单周期指的是哪种周期啊

网友E:
轮班应该也做不到

网友F:
标准时间是多少个周期啊

网友G:
程序里边还有其他代码吗

网友H:
直接赋值如何加速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