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电路分析?

楼主(2021-12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由于正反馈电阻430K很大,而运放输入信号内阻不会太大,滞回有限,加不加二极管差别不大。

不用430K正反馈,比较器输出脉冲相对最宽;其次二极管串联430K电阻;只用430K电阻正反馈,输出脉冲宽度最窄

楼主(点评):
既然反馈电阻过大,那么是不是说该电路类似比较电路,而430K电阻作用微乎其微,只是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。

网友B:
单向正反馈,单向回差;
实际回差还跟5脚外接的信号有关

网友B:
回差的强弱,还要看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;
5V供电跟24V供电的差别挺大的

网友B:
顺便问问,电容C97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点评):
俺的理解是消噪作用,不知坛友以为是不是。

网友B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那与C98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一个是输入端降噪一个是两输入端降噪!

网友B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还是想象不到对输出信号产生怎么样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