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
单片机晶振电路原理的理解

楼主(2021-12-16):
早期单片机需要外接晶振电路,如图,内部集成晶振电路易受干扰,在严格要求的场合仍需要外接晶振。 图中电容为
匹配电容,满足系统谐振条件,CL=C1*C2/(C1+C2)+Cs   Cs为寄生电容,一般取3~5pf。

有源晶振不需要CPU内部振荡器,不需要配置复杂电路,有源晶振的不足是电平信号固定,灵活性较差 价格较高。

单片机晶振频率越高,运行速度越快,如果需要提供不同频率,则需配合相应的锁相环,

晶振源分为机械谐振如 陶瓷谐振,和分立RC类型。
晶振重要参数有表征带负载能力,实际使用中还应通过示波器查验过驱动状况。

网友A:
学习了,不错的资料,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不错的资料,感谢。

互相学习!

网友B:
很不错的资料,好生研究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不错的资料,好生研究一下

谢谢指正

楼主:
谢谢老板奖励   以后继续努力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